vcs2019 dump fsdb波形问题:*Verdi* Cannot load libssCore_ vcs201906.so from following VERDI_ HOME or NOVAS_HOME

楼主(2020-09-16):
欲使用vcs编译运行UVM,并输出FSDB波形,出现问题。UVM log正常,但fsdb波形无法输出:
运行simv时的log:
其中环境配置:
log中没找到的文件,手动到对应目录下可以找到:
问题一:针对这个csh运行脚本,如何配置使其可以输出fsdb波形?(高优先级)
问题二:如果不传入-full64,PLI选择也选择"LINUX"非"LINUX64",可以输出fsdb,这是以32位运行还是vcs2019不不需要传full64?
问题三:如果问题二是以32位运行,那同一个工程,仿真时间是否会比64位长?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太会玩,各位大大请见谅,球球大大们了

网友A:
跟了debug_access选项,-P的那一行选项好像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了debug_access选项,-P的那一行选项好像可以去掉

0.0这是一个脚本优化的建议。不过我尝试了,不能解决“找不到libsscore_vcs201906.so”的问题,还是输出不了fsdb波形。

thx all the same

网友B:
time 0都 uvm fatal了,根本没有创建uvm test实例,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e 0都 uvm fatal了,根本没有创建uvm test实例,就结束了

因为我为了偷懒,直接./simv,没有传参数。这个工具找不到Lib和uvm是否真正运行时两码事。下图为传参运行simv的截图:

网友C:
需要安装verdi这个工具, 现在新版本的fsdb都交给Verdi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安装verdi这个工具, 现在新版本的fsdb都交给Verdi处理了。

verdi工具安装了,VERDI_HOME或者NOVAS_HOME地址就是verdi工具目录。

网友D(2021-02-21):
2019版本哪里下载的,能提供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9版本哪里下载的,能提供个链接吗

抱歉,我没有资源。这是单位的工具。

网友E(2021-07-22):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解决了但没有完全解决。。。工具目录VCS:2017、2019、2020;VERDI:2017、2019、2020:
搭配实验:
如果我VCS是2017、2019或2020版本,然后VERDI选择2017版本,可以生成波形;
如果VCS是2019,VERDI是2019,可以生成波形;

其他版本组合均不能生成波形。

推测是软件波形库和兼容问题。方便的话联系eda工具商处理问题,不方便的话,VCS版本远新于VERDI版本可能会更好兼容。。。吧。

网友(2022-08-1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但没有完全解决。。。工具目录VCS:2017、2019、2020;VERDI:2017、2019、2020:
搭配实验:
如果 ...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04-01):
我这边遇到的情况是:
VCS与VERDI是同一个版本时会报*Verdi* Cannot load libssCore_ * 的问题,更换verdi的版本 低于VCS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