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place_opt 后如何自动修DRC

楼主(2020-09-16):
求助各位大佬,遇到的问题是,在place_opt_design后出现了比较多的DRC错误,手动修改不现实,是否有命令可以在这个阶段修复DRC,而不是在route后用ecoRoute -fixdrc,尝试过并不能修干净。

网友A:
place_opt_design后,此时设计中布线是virture route的状态,并不是真实布线,会出现一些假的drc,如果place后的drc出现在单元与单元之间接触的drc,后面ecoroute是修复不了的,必须借助refine place去修复单元与单元之间接触的drc,此时需要在LEF文件定义rule

网友(2022-02-12):
引用 网友A:
place_opt_design后,此时设计中布线是virture route的状态,并不是真实布线,会出现一些假的drc,如果plac ...

这个一般该怎么定义啊,前辈能大概说一下嘛

网友(2022-09-08):
单元与单元之间接触的drc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