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没做前仿,能直接做后仿么?

楼主(2020-09-16):
没做前仿,能直接做后仿么?前仿做不了,DRC\LVS都是好的,后仿网表是有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应该没人这么做。
前仿高效;后仿精准。
并且,后仿出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是版图还是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应该不行。
preSIM不行说明仿真是有问题的(网表、仿真设置等有问题)。
postSIM是基于前方网表,把寄生参数include到前方网表中,所以presim不行postSIM应该也不行。
但是如果你前方用spectre,后方用spice另说。

网友B:
前仿后仿理论上是两个电路,确实没有非得前仿的说法。
不过我很好奇是怎样的故事导致你前仿都不做(或者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
preSIM不行说明仿真是有问题的(网表、仿真设置等有问题)。
postSIM是基于前方网表,把寄生参 ...

不是preSIM性能不行,是缺少版图对应的器件仿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仿后仿理论上是两个电路,确实没有非得前仿的说法。
不过我很好奇是怎样的故事导致你前仿都不做(或者做 ...

缺少版图对应的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缺少版图对应的器件

咋可能呢。你提后仿参数的时候也是把版图上的寄生提成某种器件模型,具体由PEX时的cellmap规定,一般肯定前仿和后仿的模型是一样的
要是你前仿没有器件模型,那后仿其实也没有。
或者如果是拿到了规定模型的后仿网表,那其实你前仿也有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可能呢。你提后仿参数的时候也是把版图上的寄生提成某种器件模型,具体由PEX时的cellmap规定,一般肯定 ...

电路中有些电容没有,版图上是有的,就这样LVS过了,后仿网表提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不行,软件有这项设置也是从实际上需求而定的

网友:
有网表和model当然能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preSIM性能不行,是缺少版图对应的器件仿不了

我怀疑是你的PDK不行,你查一下FAB的PDK是否有更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你的PDK不行,你查一下FAB的PDK是否有更新呢?

为什么PDK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PDK不行?

版图有的器件,电路上却没有相应的器件。
如果工艺近几年更新过,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PDK会做的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有的器件,电路上却没有相应的器件。
如果工艺近几年更新过,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PDK会做的很全面。 ...

不是完全相同的工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