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采样保持电路在采样到保持转换的时候为什么会电压突变

楼主(2020-09-17):
(图片)

楼主:
大佬救命

网友A:
沟道电荷注入或者时钟馈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沟道电荷注入或者时钟馈通

沟道注入效应的话,会有电压突然下降和突然下降都存在的情况吗?在输入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开关断开电压会突然下降;
在输入电压比较高的时候,开关断开电压会突然上升。
(问题太简单的话希望大佬谅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沟道注入效应的话,会有电压突然下降和突然下降都存在的情况吗?在输入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开关断开电压会 ...

你的采样开关是不是NMOS和PMOS组成的传输门?

网友B:
你先把你的保持时间加长,看一下电压最终会改变到哪里?
第一个跳变的原因应该是时钟馈通。
然后连续的变化,不好确定,看你电容会不会漏电呢?你用的不是理想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采样开关是不是NMOS和PMOS组成的传输门?

嗯嗯 是这样的 我想了一下应该是因为p管和n管在不同电压下导通电阻不同,导致注入电荷极性不一样的原因。可是后面保持阶段电压缓慢增长和下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测了一下,也没有哪里有漏电流的存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你的保持时间加长,看一下电压最终会改变到哪里?
第一个跳变的原因应该是时钟馈通。
然后连续的变化 ...

测了一下,保持时间加长,电压会一直以固定的斜率增长或者下降,好像没有尽头一样。。。采样到保持阶段的电压突变,我已经尽力减小开关管的尺寸来减小沟道电荷注入效应了,但是还是会有电压突变,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减小时钟馈通吗?后面保持阶段用的也不是理想电容,测了一下也没找到哪里有漏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是这样的 我想了一下应该是因为p管和n管在不同电压下导通电阻不同,导致注入电荷极性不一样的原因。 ...

在输入信号是高电平的时候PMOS有沟道导通,沟道里有正电荷;输入信号是低电平时NMOS有沟道导通,沟道里有负电荷
漏电可能是开关断开的时候漏电,可能是你后面接的放大器输入端要漏电,都看一看应该能找到漏电是哪里产生的
想要改善电压突变,可以试着改成bootstrap开关,差分的输入信号能够抵消大部分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

网友(点评):
还得是龙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输入信号是高电平的时候PMOS有沟道导通,沟道里有正电荷;输入信号是低电平时NMOS有沟道导通,沟道里有 ...

嗯嗯我去看一下 非常感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保持时间加长,电压会一直以固定的斜率增长或者下降,好像没有尽头一样。。。采样到保持阶段的 ...

你应该知道保持的时候要单位增益负反馈连接吧?
还有,你的OP的输入输出范围有去仿真过吗?可以肯定,你的输出范围超出了你的应用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知道保持的时候要单位增益负反馈连接吧?
还有,你的OP的输入输出范围有去仿真过吗?可以肯定,你 ...

后面接的确实是单位增益负反馈,请问为什么会说输出范围超出了应用需求呢,op的输入输出范围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的,因为设计的是轨到轨的op,在这个电压下增益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接的确实是单位增益负反馈,请问为什么会说输出范围超出了应用需求呢,op的输入输出范围理论上应该是 ...

上次没注意看纵坐标电压,不好意思。

感觉是哪里有漏电呢。
这样,你采样的时候看一下其他电压,比如,你采800mV电压,再看一下波形吧。看最后会不会收敛,收敛到什么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没注意看纵坐标电压,不好意思。

感觉是哪里有漏电呢。

这个似乎是不会收敛的 我也看了下其他地方 最终还是没找到在哪里漏电 最终还是换成了自举开关 效果好了一些 感谢大佬帮忙

网友C(2021-08-29):
大佬,漏电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漏电问题怎么解决的?

换成栅压自举开关试一下

网友(2023-04-11):
引用 楼主:
沟道注入效应的话,会有电压突然下降和突然下降都存在的情况吗?在输入电压比较低的时候,开关断开电压会 ...

前辈,我也有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你的保持时间加长,看一下电压最终会改变到哪里?
第一个跳变的原因应该是时钟馈通。
然后连续的变化 ...

前辈,你说的第一个跳变是指采样结束到保持开始那一个瞬间的电压跳变吗?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