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 曲线怎么看

楼主(2020-09-17):
请教PSR 仿真波形的解读。电源加1v的ac,run AC,得到输出的曲线如下。怎么看呢,曲线说明了什么?

网友:
PSR主要看1KHz频率处,当然如果有特殊应用要求要再额外看几个点。
你这个psr明显很低,说明你环路增益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