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楼主(2020-09-17):
最近在学习SAR ADC 12位全差分结构,电源VDD 1.8V VSS 0V,差模共模vcm是0.9V,叠加的差模信号是两个相位差180度的0.8V正弦波,请问他的最大转化的二进制数对应的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A:
这取决于ADC的参考电压。多看书多动手,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取决于ADC的参考电压。多看书多动手,你就明白了。

是这样的,理论上是在整个模拟电源和模拟地之间都能转化,可是在VIN大于0.5VDD是转化正常,在VIN小于VDD时转化在次高位有定额误差,是故意这样设计,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