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医疗产品防盗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推荐吗

楼主(2020-09-17):
公司新推出一款医疗产品,但是对于市场盗版情况还是很犹豫,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推荐吗?

网友:
加密的话比较复杂,鱼龙混杂,建议最好选择硬件方案

网友:
硬件方案是什么? 设备自身硬件不能防护吗?

网友:
有个疑惑,为何硬件芯片能保证,主控的硬件怎么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环境和目的不同,主控是为了方便人用的,而加密芯片是为了防止别人获取设备程序的 ...

能详细说说吗?不太明白啊

网友:
那这么说加密芯片应该是能存储程序了? 可为啥我之前用的 就没有这种功能呢

网友:
哈哈,LKT加密芯片可以了解下,这个是支持程序移植的方案的。不过有的加密芯片只能做个认证什么的,那个安全性就差一些了

网友:
认证方案指的是什么,理论上为何不安全?

网友:
我明白了,这个核心零件就是程序,加密芯片和设备,就如同保险箱和设备,安全性不同

网友:
说的对啊,加密芯片就是为了保护程序的,如果本身程序都在主设备中,就有安全隐患

楼主:
什么芯片好用,支持这个这种保护程序的?

网友:
可以试试LKT芯片,方案真的是很优秀,不像是其它的方案,保护力度则不足,存在主设备端破解风险

网友:
好的,明白了点,那我要好好看看了,以前还觉得有加密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还有一个疑问,加密芯片和主控有啥区别,为啥安全

网友:
听说有的内部都是加密的?

网友:
加密存储可以实现,有的甚至支持多种方案,符合加密安全性更强

网友:
LKT这颗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供应怎么样

网友:
国内的,在这个行业做了十几年了,安全方案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