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回踢噪声的仿真-tran noise

楼主(2020-09-17):
想请问下怎么仿真比较器的回踢噪声
关于tran noise 的设置,我把cadence的Application Notes on Direct Time-Domain Noise Analysis using Virtuoso 文章看了
暂时初步设的1G 的fmax,4M的情况下工作

入力一端给的vref ,另外一端给的台阶波,每个台阶相差1LSB

但结果不知道怎么看?
或者我的testbench搭建的有错误,希望大佬指导一下

http://bbs.eetop.cn/thread-304151-2-1.html
这个帖子12楼的方法
预防大+latch整理仿真的时候,tran noise 仿真后,latch输出翻转的时候,第一级输入对管NMOS的漏极没有变化

12楼输出阻抗的方法正在尝试

eetop.cn_Application Notes on Direct Time-Domain Noise Analysis using Virtuoso Spectre.pdf

网友A:
讨论一下,我觉得回踢噪声包括两部分吧,一个是输出跳变引起到输入的波动,一个就是时钟馈通引起的输入波动,这两个的话都不用tran noise仿真就能看出来;所以我就是用了输入串了等效的前级输出阻抗的方式,这样仿真下来,确实是能看到在翻转时的毛刺了,这个应该就是回踢噪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一下,我觉得回踢噪声包括两部分吧,一个是输出跳变引起到输入的波动,一个就是时钟馈通引起的输入波动 ...

谢谢,最后是按这样仿的

网友(2020-10-19):
2楼说的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B:
输入不要加理想信号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2022-03-04):
学习一下思路

网友(2022-08-23):
这个点没注意到欸,下次换非理想源试试看

网友(2023-07-27):
kickback噪声仿真

网友(2023-09-07):
请问下你这个Fmax和Fmin是怎么设定的呢?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A:
讨论一下,我觉得回踢噪声包括两部分吧,一个是输出跳变引起到输入的波动,一个就是时钟馈通引起的输入波动 ...

正解

网友:
是的,2楼正解

网友(2023-12-24):
我理解通常来说时钟馈通不属于kickback,kickback是输出'踢回'到输入产生的影响。

网友:
there is a new version?

网友C(2024-04-18):
引用 网友B:
输入不要加理想信号就可以看到了

想请教一下,我按照楼主这样搭建testbench,在时钟上升过程中,输入有160多mV的跳变,这个应该是时钟馈通不是回踢噪声吧,后续输入也回到了初始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该怎么确定回踢噪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我按照楼主这样搭建testbench,在时钟上升过程中,输入有160多mV的跳变,这个应该是时钟馈通 ...

很久没做比较器了,不了解了

网友(2025-08-26):
mark,学习学习ctsdm adc的仿真方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