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夫饼晶体管该如何确定W?

楼主(2020-09-17):
LDO里面使用到了华夫饼结构的功率管。L就为一个S和漏端的距离,W应该怎么算呢?是不是先量一个W,然后只算S端,一个S端提供了4个W,S端的数量为图中方块数n的一半n/2,然后就是4*W*(n/2)=2W*n。
由于边缘的S只提供3个W,所以这样算也是有一定的误差的。但整体思路是这样吗,请前辈们指教一下。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咋整。就是提供一个思路哈。
首先你算W的目的,
1、可能电路有个值,我们就是想看看画这样画出来有多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建议是用calibre跑一下,跑个属性出来,就是相当于用calibre的算法提取一下W,当然这个算法很操蛋,对于复杂结构算出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南辕北辙了,但是他能提供一个layout匹配电路的值。
2、还有就是已经画了这个大一块固定的东西,那么咋代回去给电路做仿真看结果如何呢?
如果是这样也不太现实,这个结构跟提model的器件差别也不小了,你的layout与标准器件的偏差啥的已经很大了,这样即使有一个值给电路做仿真,跟实际流片的结果差别也是比较大的,参考性不强而且容易产生误导。
这玩意最好就是做个layout做个block,流个片验证一下。测试出来的参数比较有参考意义。
想不到的请大家多多指导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咋整。就是提供一个思路哈。
首先你算W的目的,
1、可能电路有个值,我们就是想看看画这样画出来 ...

谢谢你的回复,我对版图还不太了解,看了版图的艺术那本书也没有详细说怎么算W。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W算出来然后带到电路里去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咋整。就是提供一个思路哈。
首先你算W的目的,
1、可能电路有个值,我们就是想看看画这样画出来 ...

根据我自己认为的方法,我画了一个这样的管子,W确实是我这么算得到,需要减去边缘S的W,提出来的W可以对应上,但是L值不是我想的那样,是会比实际版图的L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