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ac仿真 stb和电感电容方式差异

楼主(2020-09-17):
一般的AC仿真,都是在反馈路径上断开,用电感加电容的方式的话,我想问是看输出电压那个点的波特图还是电阻串中间反馈那个点的波特图?仿真结果看来两个点差了正好电阻比例的db值,这个应该是正确的,而且电阻串中间反馈的那个数值是和stb的数据吻合的。
stb仿真应该就是类似断开,一端加ac信号,另一端看结果,就是看电阻串中间反馈的那个点。
那么各位大神们,LDO仿真AC的时候看哪个点呢?

网友A:
看环路断开点,就是电阻中间的。
电阻分压也相当于一个放大器啊,它的增益(比如0.5)也会叠加到环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环路断开点,就是电阻中间的。
电阻分压也相当于一个放大器啊,它的增益(比如0.5)也会叠加到环路里 ...

谢谢回复,我以为一直都是看输出点的,其实应该是看反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