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nalog environment打开卡死问题

楼主(2020-09-17):
如图,安装完IC5141之后,启动51,每次打开analog environment时就是卡死在loading awv.cxt处,系统版本cent os 6.10,毫无头绪,跪求高手指导。

楼主:
跪求高手指导

网友A:
應該是沒有安裝Wavescan這個波形軟體,它有說你可以改成用AWD來開波形。
在ADE裡點擊 Session --> Options,然後 選擇Waveform Tool選AWD作為你看波形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沒有安裝Wavescan這個波形軟體,它有說你可以改成用AWD來開波形。
在ADE裡點擊 Session --> Options ...

打开ADE就卡死了,没法改波形软件

楼主:
schematic下点击Tools会卡一定时间后才能正常,再点击ADE就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