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levelshift

楼主(2020-09-17):
请教一个问题,一个net (3.3v)驱动1.2v,有多个load的,load 不是同一个power domian,
我希望这个levelshift 插在不同的1.2v的power domain中,这个怎么实现啊?
看了下set_level_shift 选项,有source和sink选项,但是dc中man一下又没有这个source和sink选项。
这个怎么解啊?谢谢啦

网友A:
-source -sink是indicate 你打算在什么条件的input domain或者 output domain上去插level shifter,你需要定义-location去定义这个level shifter插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 -sink是indicate 你打算在什么条件的input domain或者 output domain上去插level shifter,你需要 ...

谢谢回复, 我将pin定义在3.3v的边界上,然后用loaction parent,希望甩到不同的1.2v的power domain中,不过工具没有插上。没有用source和sink选项,因为dc man下没有这个选项,难道设置upf的版本吗?再次感谢

网友A:
set mv_level_shifter_verbose true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变量参数)

然后看看log,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一般都是main voltage 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mv_level_shifter_verbose true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变量参数)

然后看看log,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A:
set mv_level_shifter_verbose true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变量参数)

然后看看log,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

大佬,提示main voltager mismatch 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