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入时,电阻老是识别不出来,为什么?

楼主(2020-09-17):
其它器件都识别出来了,比如电容,二极管,三极管,MOS,但电阻这个玩意儿咋改device map都不行,换理想analogLib也不行。。
谁能给个建议啊?这是我的网表头部,电阻要添加什么吗?比如*.RESISTOR??

*.BIPOLAR
*.RESI = 2000
*.RESSIZE
*.CAPAREA
*.DIOAREA

*.EQUATION

*.MEGA
.PARAM

*.GLOBAL
*.PIN
*.EQUIV

CDL中电阻也都是很简单的描述。。。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它了。。
RR52963 GS N52938_D 32.5 $[R1]

楼主:
上来吱一声,没有问题。电阻给提到顶层flat层去了

网友(2020-11-04):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楼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0-12-22):
引用 楼主:
上来吱一声,没有问题。电阻给提到顶层flat层去了

楼主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1-05-28):
引用 楼主:
上来吱一声,没有问题。电阻给提到顶层flat层去了

可以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吗?我cdl转schematic也是只有电阻尺寸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