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提高频率的方法修setup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9-17):
如题

网友:
为了在布局布线阶段多留一些margin?

网友:
一般pr流程中设置的setup的margion比签核中设置的setup margion要大,为的是留一定设计裕度,减少签核修复的难度

网友:
这么回答你吧,100米跑步 有人7秒就跑完了,你说7秒这个人能不能再9秒内跑完?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