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马鞍曲线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20-09-18):
大家好,刚才想仿一个互补CMOS开关的马鞍曲线,结果波形图出现很大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曲线是对的。你把平的那部分放大再放大。管子关断自然是巨大的电阻。另外,两个并联才是马鞍形,单个的不是。你要看并联后的电阻。另外,建议加电流源做负载,然后计算电阻。你用电阻做负载会有分压。

网友:
怎么会有关断的时候,建议固定住开关通过的电流

网友(2020-10-20):
结果对着,再仿一下总电阻曲线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