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里面的abstract不显示菜单文字怎么办?

楼主(2020-09-18):
别的界面都使用正常,只有运行abstract时,过分宽而且不显示菜单栏文字,只显示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叫做cadence里面?你起的哪个tool?
直接敲“abstract" 也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做cadence里面?你起的哪个tool?
直接敲“abstract" 也这样么?

对的 就是直接敲出来就是这样 窗口很大不能缩小,界面比例不对菜单栏不显示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做cadence里面?你起的哪个tool?
直接敲“abstract" 也这样么?

是这样直接启动的

楼主:
顶顶,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会不会是tool没装好?开头那个warning先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tool没装好?开头那个warning先解决掉?

您好,我简单排除了一下。是服务器不是虚拟机,原本使用的是centos6.5,目前使用的是centos6.1,分辨率和其他显示设置完全相同。使用同样的软件安装包与安装方法,原本服务器可以正常显示,新服务器出现窗口显示过大且无文字的情况,运行cadence其他界面都正常使用,软件的显示设置是否有分辨率设置呢?

网友:
帮顶一下,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2023-08-23):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你这是要抽L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