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的输入键盘布局设置

楼主(2020-09-18):
在使用ic618时,输入的键盘布局设置不对,例如,按f出来的是c,这是什么原因。同样环境下的ic616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曾怀疑是.cdsinit装载不对。重新从安装目录中找到了.cdsinit后问题仍在。

网友:
顶一下,同样的问题

楼主:
从别的地方输入字符,然后将这个字符copy到ic618中就是正确的。键盘输入的不对。怀疑是keyboard设置的问题。但不知道在ic618中哪里设置。
linux环境中的keyboard layout是US的。terminal以及其他软件中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这边操作系统是rhel6.8,不知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x-window 需要设置 xkeyboard 即可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现在是这个设置

网友(2021-08-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奇怪

网友A:
xmanager 的问题,之前有人在帖子里面提到过,我根据提示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具体忘记了。 大致是xamager的键盘删除默认的,添加另外一个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xmanager 的问题,之前有人在帖子里面提到过,我根据提示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具体忘记了。 大致是xamager ...

你给了我提示,确实是xmanager问题,更换xmanager7即可解决,判断版本不匹配

网友B:
我说错了,xmanager7肯定没问题,但是xmanager5也是可以的,在高级设置里面勾选XKEYBOARD,但是一定要注意,输入法不能设置成搜狗,否则会出现输入两个字符的情况。

网友(2023-03-02):
引用 网友B:
我说错了,xmanager7肯定没问题,但是xmanager5也是可以的,在高级设置里面勾选XKEYBOARD,但是一定要注意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勾选了x keyboard,删除了搜狗输入法,解决啦,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