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输入字符不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9-18):
在使用ic618时,输入的键盘布局设置不对,例如,按f出来的是c,这是什么原因。同样环境下的ic616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xmanager的高级配置里,把xkeyboard勾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anager的高级配置里,把xkeyboard勾选上

多谢!。高手!

网友:
论坛里,真是各种高手都有

网友(2021-08-22):
同样的问题,用的VNC连接,怎么解决呢?

网友B(2022-03-05):
引用 网友A:
xmanager的高级配置里,把xkeyboard勾选上

您好,我这么操作以后输入字符能对应上了,但是我按键1次却会输入2个相同字符,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点评):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A:
xmanager的高级配置里,把xkeyboard勾选上

大佬,选上了还是不行 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10-11):
同样CentOS6上运行IC617正常,运行IC618出现按键移位,有大佬知道原因吗?
如果勾选xkeyboard,xmanager进系统登录界面都输入不了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这么操作以后输入字符能对应上了,但是我按键1次却会输入2个相同字符,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

输入法调成英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