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只做导线连接i2c 的双向端口怎么处理

楼主(2020-09-18):
问题描述:
现有一个i2c slave 和一个 pc i2c工具 master。 两个设备的线不好直接焊接线相连,想通过fpga i/o连接;
fpga top定义:

inout  scl_mater;
inout  sda_mater;

inout  scl_slave;
inout  sda_slave;

请问怎么连接才可以通讯正常呢?
有尝试过这样处理:
1.简单直接相连;
assign scl_mater = scl_slave;
assign scl_slave  = scl_mater;
assign sda_mater = sda_slave;
assign sda_slave  = sda_mater;

结果是通讯不了,识别不了I2C设备

2.后续做了三态处理,只传输0,1处理为高态,三态们oe 使用inout 的input 作为使能
结果是出现0的锁死,统一时间传输导致变化出现回环,直接异常

请问路过的大神有遇到过这样的需求吗?这用fpga转移端口位置应该很常见的需求,百度了也都是答非所问,谁有遇到过还请指点下经验,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有点难。何不在板子上飞线解决。

//-------------------- 跟sky学数字IC前端设计------------------------------//
Verilog只是语言,表达的是“思想”(硬件俗称Architecture)。
就像你懂汉语,但是你能写出李白/杜莆那种激情豪迈的诗吗,能写出朱自清的《背影》吗,或是能做个文章在报刊杂志发表吗?
IC设计也是一样。
但是语言能教,思想很难教授。但是可以带你领略,带你欣赏。下面的课,就是以此为目标:带你领略数字IC前端设计的风景。

———————————————————————————————
推荐两个电子科大06届师兄的数字设计入门课,可以跟着学。

https://ke.qq.com/course/2900266?tuin=64ce5e2a (数字IC/FOGA设计入门,1/2课免费。两期已累计服务超120位小伙伴)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tuin=64ce5e2a (On-Chip-Bus精讲,ddr/cache行为,ahb的burst与hready,AXI的cmd outstanding, data out-of-order,bus效率分析与提高,efficiency与latency平衡 全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难。何不在板子上飞线解决。

//-------------------- 跟sky学数字IC前端设计------------------------ ...

我怀疑你是打广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你是打广告的

除开广告,对建议有何技术上的评论?

网友B:
用FPGA直接处理IO不行的,你得解析I2C的通讯数据。区分数据字节和应答位的方向,然后分别控制scl_mater/sda_mater以及scl_slave和sda_slave的输出OE方向。相当于你用FPGA做个I2C的中转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PGA直接处理IO不行的,你得解析I2C的通讯数据。区分数据字节和应答位的方向,然后分别控制scl_mater/sda ...

能指点下该怎么操作吗,怎么个逻辑,感谢感谢。

网友:
首先解析Master的SR,ST,ADDR,DATA,ACK。在Master在SR/ST/ADDR时,Master的SDA/SCL都是输入,Slave的是输出,输出电平跟随Master的电平。ADDR的ACK,SLAVE输入/Master输出,输出电平跟随Slave的电平状态。data数据及ack,需要解析ADD后的RD/WRN状态,“写”时Master保持输入,Slave保持输出,写的ACK,方向相反。“读”时,Master输出,Slave输入,ACK方向相反。

网友:
另外,需要注意FPGA的IO做开漏转换。就是输出0电平时IO保持输出,输出1或输入时都是输入状态。所有的1都是FPGA的片外上拉电阻产生。

网友:
FPGA内部例化两个I2C的IP,一个作为slave接收PC端的master信号,另一个作为master连接其它外设,然后你在fpga内部再自己写个ctrl的逻辑把两个i2c ip桥接起来吧(可能还需要fifo模块暂存数据)。
如果嫌这个也麻烦,那就按前面的大神做法自己解析i2c协议

网友C:
仔细一想,越简单的需求有可能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一想,越简单的需求有可能很麻烦

大神,我裂了,想了一天了,看着仿真波形去凑逻辑代码,一直没调出来。这个需求你们没经历过吗?救命

网友:
A->B只有100米,让你走路你不愿意,你非要做飞机。

网友:
前面那个Mucar大佬回复的很细致了

网友D:
这个SDA是双向的,而且按照iic的协议中在发的过程结束后,需要有一个ack,建议飞线了事。否则你需要在fpga中对PC侧你需要做一个iic的slave, 对芯片侧,你需要做一个IIC的master。很烦的。。。如果没有进度压力,可以慢慢搞搞

网友:
如果你真搞不定,可以找我。提供有偿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SDA是双向的,而且按照iic的协议中在发的过程结束后,需要有一个ack,建议飞线了事。否则你需要在fpga ...

已解决了呢,没那么复杂,公司有大神给了简单的方案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解决了呢,没那么复杂,公司有大神给了简单的方案

只是我太菜了,和我说了想法我也逻辑实现也凑不出想要的逻辑

网友:
想当年用FPGA写过I2C的逻辑控制器,是用来读光模块数据的。一个人搞,想想都是泪,哈哈,现在也基本把IIC协议忘光了。

网友(2021-11-04):
老哥这个咋解决的,跪求

网友:
相当于FPGA 透明传输I2C。 这个实现是可以实现的。简单解析数据,代码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