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关于版图过LVS的问题

楼主(2020-09-18):
错误提醒

错误提醒
大家谁能帮忙看一下,错误提示我AVDD和VDD有错,可是版图中这两套电源分得很开。两者电源值是一样的,一开始连到了一起LVS过不了,后来分开还是这个错,为什么???

网友A:
这个是其他管子连接错误造成的,要想快速的找到错误在哪里,可以把这两个电源定义成pin脚,让线路也帮你加上这两个pin,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乱认错管子的情况了,容易排查真错,等把错误改完可以恢复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其他管子连接错误造成的,要想快速的找到错误在哪里,可以把这两个电源定义成pin脚,让线路也帮你加 ...

因为这里边有D触发器,直接用的数字库里的,是全局电源VDD,过LVS时是加.cdl文件的,你说的改PIN的方法不知道行不行,检查了很久,不知道VDD和AVDD有哪里搞错,头疼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AVDD与VDD两条线点亮看看,是不是有连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AVDD与VDD两条线点亮看看,是不是有连错的地方。

是的,只能这样了,但是好难找啊,眼睛要瞎了

网友:
emmm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原因很扯。。是电路在上层把两个电源接反了,VDDA接了VDDD,VDDD接了VDDA。你可以查查电路的连接情况,算是一种思路吧

网友:
试试给数字电路部分打一层subd跑一下

网友:
定义两个pin脚用calibre 跑短路的方式跑试试?先确定是否短路

网友:
你这不是管子衬底电位有问题吗,现在解决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应该是衬底电位接错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如果版图中AVDD与VDD点亮后没有误连接,建议查找数字模块电路。点亮VDD&AVDD,查看器件的pmos衬底电位是不是统一被定义成了VDD。我上次是因为有个INV模块外面接的是AVDD,可是INV里面的PMOS电源是接的VDD,点亮INV的AVDD,内部pmos的VDD并没有点亮,把INV中的PMOS电源VDD改成AVD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