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起振条件

楼主(2020-09-18):
负阻-2/gm,L等效电阻2Rp,书上2/gm小于等于2Rp,负阻≤正阻,振荡幅度应该越来越小,还能起振?

楼主:
没人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拉扎维的书上和池保勇的书上都Rp≥1/gm

网友A:
用并联电阻算下来负阻的绝对值≤正阻,其等效阻值是负的。
更容易理解的话,你把Rp转换成Rs看

楼主(2020-11-11):
引用 网友A:
用并联电阻算下来负阻的绝对值≤正阻,其等效阻值是负的。
更容易理解的话,你把Rp转换成Rs看 ...

明白了,厉害

网友B(2024-01-29):
明白了!谢谢!是串并联电阻的关系没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是串并联电阻的关系没整明白

您好,版主的问题我还是不太懂,可否详细说说为什么,困扰挺久的

网友(2024-08-02):
引用 网友C:
有好心人能再解释下不?不太能看懂

好像懂了,就是串并联的关系,只有满足Rp的绝对值大于等于-1/gm的时候,才能产生并联出来负阻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串并联的关系,实际上串联的负阻越大,那么转换过来并联的负阻越小,所以对cross couple管,gm越大,越容易起振,但同时功耗也会变大。而且电容电阻串并联转换也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是在阻抗感抗性占据主导地位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并联的关系,实际上串联的负阻越大,那么转换过来并联的负阻越小,所以对cross couple管,gm越大,越容易 ...

赞赞赞赞,解释很到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好心人能再解释下不?不太能看懂

R1//R2=(R1+R1)/R1*R2,你把R1 R2带入然后让其并联值小于0,就能得到楼主问的结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R2=(R1+R1)/R1*R2,你把R1 R2带入然后让其并联值小于0,就能得到楼主问的结论了。
...

确实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