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把设计变量传递到verilogA模块内?

楼主(2020-09-18):
各位晚上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电路:电路C1内嵌一个子模块M1,M1由VerilogA实现,并且,M1内部包含两个变量v1和v2。v1是一个没有量纲的整数,v2是一个电压。
问题:假设该电路采用OCEAN脚本进行瞬态仿真,请问,在OCEAN脚本中如何把设计变量desV1和desV2的值传递给v1和v2?

诚请大家指点一二,热切期待。

网友:
常数容易,在veriloga里面按下面格式定义变量就可以,比如: module your_verilog_module( output, input );  (* cds_inherited_parameter *) parameter real fin = 0;  (* cds_inherited_parameter *) parameter real T_Period = 0; ... endmodule   在ocean里面按下面格式定义变量即可 desVar( "f_in" 347.65625K ) desVar( "T_period" 62.5n ) 要传递信号进veriloga, 直接把信号当成veriloga模块的输入即可

网友A:
刚才回复的格式丢失了,现在重新贴一遍
常数容易,在veriloga里面按下面格式定义变量就可以,比如:
module your_verilog_module( output, input );
(* cds_inherited_parameter *) parameter real fin = 0;
(* cds_inherited_parameter *) parameter real T_Period = 0;
...
endmodule

在ocean里面按下面格式定义变量即可
desVar( "f_in" 347.65625K )
desVar( "T_period" 62.5n )
要传递信号进veriloga, 直接把信号当成veriloga模块的输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回复的格式丢失了,现在重新贴一遍
常数容易,在veriloga里面按下面格式定义变量就可以,比如:
module ...

谢谢大哥,你真是好心人,大救星。诚挚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回复的格式丢失了,现在重新贴一遍
常数容易,在veriloga里面按下面格式定义变量就可以,比如:
module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