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的时钟门控问题

楼主(2020-09-18):
请问各位大佬,我在DC综合过程中插入了时钟门控,然后在formality中与RTL进行形式验证时无法通过,好像无法识别门控单元,这该怎么办?

楼主:
用了svf文件,还是没有匹配成功,但验证成功了。

网友(2020-10-21):
我在其他的帖子上看到,好像需要在setup哪里设置,具体怎么操作我也不会,请问楼主现在会了吗

网友A:
可以尝试以下任何一种设置:
1.
set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high ##latch-or
set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low  ##latch-and

2.
set synopsys_auto_setup ture

网友:
我也遇到了,修改setup环境还不行的话,就是软件版本的问题,fm的版本需要比dc的高

网友B:
请教楼主,formal验证时报的undriven错误是什么原因?怎么分析啊?

楼主(2021-01-03):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以下任何一种设置:
1.
set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high ##latch-or

这位大佬的建议好,我通过设置 set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 low,就可以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formal验证时报的undriven错误是什么原因?怎么分析啊?

会不会是你舍得寄存器太大了,有一些没有用的,比如你设了一个8bit的寄存器,但整个设计只用到了其中的5bit,其中的3bit没用到?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
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