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切比雪夫I型低通滤波器的搭建

楼主(2020-09-19):
老师让做一个低通滤波器  切比雪夫I型   可调带宽2.4—10MHZ   固定增益15dB

小白一枚,新生 不懂怎么做  目前用filter solution大致弄了一个结构
我想请问
1:结构中的运放应该满足什么样的要求才行呢
2:四个运放都是一样的吗
3:电容应该怎样才能实现可调呢

希望各位能给点思路和建议,谢谢。

网友A:
可调电阻 ,或 数字电位器  filter solution设计的参数不可实现电阻值太小了。到TI官网设计工具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阻 ,或 数字电位器  filter solution设计的参数不可实现电阻值太小了。到TI官网设计工具里有      ...

谢谢解答

网友(2023-12-08):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有个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