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se跑lvs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但有时候又能自己好起来

楼主(2020-09-19):
(图片)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原理图没有check,提取线路网表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原理图没有check,提取线路网表失败。

之前check过也还是不行,不过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check过也还是不行,不过谢谢解答

你是层次化从底层到TOP全部check了吗?还是只是在顶层或者当前单元check了一下?如果确实从顶层到底层都check了,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你这时可以导出一下cdl,看看产生的si.log文件,一般会有提示是什么原因造成原理图提取失败。

网友B:
schematic不是你的库吧?
保证schematic保存了。
check→hierarchy,然后every schematic、check、yes全部点上,点击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hematic不是你的库吧?
保证schematic保存了。
check→hierarchy,然后every schematic、check、yes全部 ...

嗷嗷,好像是这样,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