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 cdsinit 后 菜单栏里面的calibre 不见了

楼主(2020-09-19):
1 打开virtuoso 后菜单栏里面的calibre 还有,我load ./.cdsinit 后 calibre就不见了,2 有时打开virtuoso 后快捷键 有一部分能用一部分不能用,重新load 一次cdsinit 后就都可以用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要看.cdsinit里面写了什么啊

网友(2022-03-01):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了,我也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cdsinit里面写了什么啊

我是这样写的 load之后也没有calibre的菜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写的 load之后也没有calibre的菜单

你那个calire.rc
里面是咋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calire.rc
里面是咋写的?

都是一些设置的路径和 环境
其他人调用这个文件是有calibre菜单的 我的没有 应该不是这个.rc文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写的 load之后也没有calibre的菜单

没看到具体的文件内容,但是我猜 *.rc 文件应该是SHELL脚本文件,Load到SKILL语法的.cdsinit文件里面来,当然是不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具体的文件内容,但是我猜 *.rc 文件应该是SHELL脚本文件,Load到SKILL语法的.cdsinit文件里面来, ...

是shell 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