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的栅级电阻如何取值?

楼主(2020-09-19):
R是有个经验值,比如1K...??
还是和Cgd,一起按照RC取值, RC等于多少?

以前一直用GGNMOS,看大家讨论加了R可以降低Vt1。

网友:
这个常规值是20K或者40K。当你确定了GGNMOS的尺寸之后,这个电阻值越大,触发电压越低。好一点的工艺会给你一个具体的实验结果,差些的工艺你就加20K,一般够用。

网友:
这个电阻的阻值认为多少都可以。
不过你用于GGMOS的时候,当R过大的时候,其工作原理更近似GCMOS的工作原理,这个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也就是为什么说R越大,一般vt1越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