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中的transition delay能测到吗

楼主(2020-09-19):
一直不明白path中transition delay的测试,求解答
1.假设电路中存在一条由多个gate级联形成的path,那么这些gate terminal上的transition delay能测到吗?像图中这个例子。

2.目的是测第一个AND的slow to rise,这个与门的输出经过NOR和AND才被观测到。
3.我的疑问是:如果这个测试fail了,那测试结果可以反映出来是第一个AND出现了slow to rise的falult吗?
4.我的理解是:由于响应的传输路径上还有NOR和AND,测试出现fai也可能是NOR和AND导致的,所以不能测试第一个AND的transition delay。

网友:
ATPG的目的就是制造这种相关性,就是每一个logic point改变而其他点保持不变时,均能在scan cell上观测到预期的这种变化,如果最终无论如何不行,那就需要增加测试点 来实现,一般来说增加pattern数目也可以增加覆盖率,但是对于一些难以覆盖的点,可能很多pattern也覆盖不到,这个时候增加test point是切实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