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问,layout设置问题

楼主(2020-09-19):
我是新手,配置的是centos 7/IC 617 然后用的是NCSU的PDK, 现在在用NCSU-TechLib_FreePDK45画layout的时候,无法正常显示。元件在图上显示的是下图这样  然后按shift+F就报错了,错误是以下信息。
*WARNING* (DYNAGUTIL-2002):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l/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Virtuoso dynamic abstraction does not support non-SKILL Pcells.
*WARNING* (DYNAGUTIL-2002):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l/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Virtuoso dynamic abstraction does not support non-SKILL Pcells.
*WARNING* (DYNAGUTIL-2002):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l/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Virtuoso dynamic abstraction does not support non-SKILL Pcells.
*WARNING* (DYNAGUTIL-2007): Unable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marked for dymanic abstrac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not a valid Pcell. Specify a valid Pcell instance or sub-master id and try again.
*WARNING* (DYNAGUTIL-2002):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l/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Virtuoso dynamic abstraction does not support non-SKILL Pcells.
*WARNING* (DYNAGUTIL-2007): Unable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marked for dymanic abstrac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not a valid Pcell. Specify a valid Pcell instance or sub-master id and try again.
*WARNING* (DYNAGUTIL-2002):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l/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Virtuoso dynamic abstraction does not support non-SKILL Pcells.
*WARNING* (DYNAGUTIL-2007): Unable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marked for dymanic abstrac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not a valid Pcell. Specify a valid Pcell instance or sub-master id and try again.
*WARNING* (DYNAGUTIL-2002):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l/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Virtuoso dynamic abstraction does not support non-SKILL Pcells.
*WARNING* (DYNAGUTIL-2007): Unable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marked for dymanic abstrac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not a valid Pcell. Specify a valid Pcell instance or sub-master id and try again.
*WARNING* (DYNAGUTIL-2002):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l/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Virtuoso dynamic abstraction does not support non-SKILL Pcells.
*WARNING* (DYNAGUTIL-2007): Unable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marked for dymanic abstrac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not a valid Pcell. Specify a valid Pcell instance or sub-master id and try again.
*WARNING* (DYNAGUTIL-2002):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l/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Virtuoso dynamic abstraction does not support non-SKILL Pcells.
*WARNING* (DYNAGUTIL-2007): Unable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marked for dymanic abstrac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not a valid Pcell. Specify a valid Pcell instance or sub-master id and try again.
*WARNING* (DYNAGUTIL-2002): The Pcell super master: NCSU_TechLib_FreePDK45/nmos_vtl/layout is not a SKILL super master.
Virtuoso dynamic abstraction does not support non-SKILL Pcells.
*WARNING* (DYNAGUTIL-2007): Unable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marked for dymanic abstraction.
This is because the instance or cellView is not a valid Pcell. Specify a valid Pcell instance or sub-master id and try again.

我理解是要装个Pcell,不知道对不对。但是Pcell我看又要什么OA与Cadence版本对应,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该去哪下载这些。求好心人帮助,谢谢

网友A:
你这是pdk没有装好吧,还有就是你要看你的pdk是支持51还是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pdk没有装好吧,还有就是你要看你的pdk是支持51还是61。

您好,我用的是NCSU-TechLib_FreePDK45这个PDK https://www.eda.ncsu.edu/wiki/FreePDK45:Contents,我看学校服务器上的cadence是6.15的版本,能用。我是6.17的版本应该也能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NCSU-TechLib_FreePDK45这个PDK https://www.eda.ncsu.edu/wiki/FreePDK45:Contents,我看 ...

那就是你的pdk没有安装好,一般pdk安装都有一个指导文件的,然后运行一个.pl的文件进行安装,你看看有没有类似的知道文件或者.pl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pdk没有安装好,一般pdk安装都有一个指导文件的,然后运行一个.pl的文件进行安装,你看看有没 ...

谢谢大佬,请问一下,那pcell这个什么的需要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请问一下,那pcell这个什么的需要装吗

你的pdk就是pcell啊,你把pdk装好后里面的单元就是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dk就是pcell啊,你把pdk装好后里面的单元就是pcell。

噢噢,好的,知道了,谢谢大佬,我再看看

网友(2022-01-16):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老哥

网友(2025-06-11):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