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板图新手想问前辈们几个问题

楼主(2020-09-20):
A:在布局的时候,有一些mos旋转90度容易布局。一般情况下可以旋转一下嘛?是不是要和电路设计者们商量一下这件事。
B:逐渐开始画一些比较大的模块了,在top层布局的时候,是优先考虑top形状,还是性能 、电源线走线、模块间连线、或者其他的元素,新手上路 有点照顾不全大局
C:gardring连线 有时n+ring 做隔离用 把他的metal1连到gnd上 lvs也不会报错 但是否可以起到保护隔离作用 大学那会的工艺 有点忘了。
D:在连top的时候 需要和电路设计者们交流确定的事 具体都有什么  和公司人还都不太熟悉 万一问了不该问别人的 总觉得好傻好尴尬

楼主:
顶啊顶 顶啊顶 是不是我的问题有点白痴 。没人搭理啊

网友:
针对问题一,一般的工艺的poly的方向是一致(vertical or horizontal),某个器件或某个模块旋转90°后版图整体也需要旋转90°,这个tapeout前的checklist上需要填写。

网友:
gate 方向看工艺,有的可以旋转,有的不能旋转,一般都保持一个方向。
布局的时候优先考虑和其它block的关系,先搞power 线
不懂就问,你刚毕业怕锤子啊,有啥好尴尬的!不要给自己加戏

网友:
不懂就问,不要给自己加戏。

网友:
版图是需要和电路协作完成的,不确定的就要问电路,记住这句话,我layout永不背锅

网友:
A:不清楚就问,问了不吃亏。B顶层布局先快速评估一下芯片面积,预估PAD位置,确认封装ok了再说其他的,要不,后面要换封装,欲哭无泪。C.看一下被保护器件的工艺剖面图。D还是不懂就问,谁没傻过,大家都很忙,没人在意的。哈哈

网友(2021-08-07):
不懂就问,不要给自己加戏

网友:
山里的笋都被后面几楼夺完了,hhhhhhh
poly方向我也有过疑问,但得到回复是最好保持一致方向,其实我们反向提图别家的,那个方向根本不care。所以最终怎么放,还是模拟定吧。真的layout最好不要背锅

网友A:
有些管子的方向可以与其他管子的一致方向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管子的方向可以与其他管子的一致方向不一样

比如呢?

网友(2021-12-31):
应该是子模块内,poly通常都要保持一致,涉及匹配性的问题,逻辑单元可以不做特殊要求,top拼接的时候模块与模块之间就没有那么多要求了,貌似也基本做不到所有子模块的poly都保持一致吧,
总之不懂就问,不要给自己加戏,不过这也要看人,有些领导不太乐意多说,没有那么多耐心。。。

网友:
问也叫沟通,改了总得让大家都知道吧

网友(2022-02-17):
你现在能解释一下当初这个问题吗,新手想问一下

网友:
也不能完全保证整个芯片内poly都一个方向,主要防止刻蚀方向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