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中的reset如何设置正确约束

楼主(2020-09-20):
我在综合的时候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开始我设置reset为ideal network
结果check_timing的时候报出了下面的warning

Warning: The following end-points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

End point
---------------
u_soc/cpu_Anon/DTCMUsingBRAM_Anon/_T_1_reg[9]/next_state
u_soc/cpu_Anon/ITCMUsingBRAM_Anon/scratchpadMax_reg[10]/next_state
u_soc/cpu_Anon/frontend/_T_10_reg[0]/next_state
u_soc/cpu_Anon/frontend/_T_10_reg[1]/next_state

然后我把reset像其他端口一样设置input_delay
warning就消失了,现在有点迷,怎样对reset约束比较正确一点?

网友(2025-02-14):
如果使用异步复位,直接设置,交给后端处理

  1. set_ideal_nework
  2. set_dont_touch

  3.

如果使用同步复位,则要像输入一样约束

网友:
上面解决的是heck_timing报warning,对实际功能没有影响,一般都可以按异步复位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