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时存在hold和setup的violation为什么先修hold

楼主(2020-09-20):
如题

网友:
Why fixing hold first?
Setup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fix.  There are limited techniques to fix setup.
Hold is a lot easier to fix.  If there is enough setup slack in the path, you can always fix hold by inserting buffer(s).
If there are both setup hold violations at the same end point (e.g., D input), the design is in trouble.  This is often caused by poor CTS quality, constraints issue, or poor design to start with.

网友:
先问是不是,再问怎么做

网友A:
set up 降频就可以 hold 不解决功能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up 降频就可以 hold 不解决功能错误

降低频率吧可以解决set violation?不应该是提高频率吗?

网友:
先修hold? 你确定是你老师教的?

网友:
肯定先修setup啊

网友:
What is target ffrequ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