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后有setup violation该怎么办

楼主(2020-09-20):
是直接手修,还是等待后面的步骤工具修

网友:
If the negative slack is small, maybe wait till after CTS and see if the setup violation goes away.
If the negative slack is large, probably should investigate if design has met timing in synthesis.  A poor design that failed timing in synthesis has little chance to get through P&R and meeting time.

网友:
问题也太大了,贴个报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