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短路的DRC不知道怎么修复,求帮助

楼主(2020-09-21):
各位技术大佬,小弟第一次做数字版图,有个短路的DRC不知道怎么修复,请求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图片中间白色叉叉那里两条绿色的M3走线交叉了,红色是M2,芯片最高M3。PR工具是innovus。

网友A:
绿色M3都竖向走了好几条了说明你绕线资源不够啊!回前头解决一下拥塞吧,不然这种东一个西一个的短路一直会冒出来,做一版变化一下。就算你这次解决了,以后还是有。如果你现在急着tapeout, 这短路就这一个,你就手动改掉好了。要么把这处短路线,再周边多带一些线,都删掉,ecoroute -area ,划一个小范围,让tool重新规划globaleroute再detailroute。

网友:
明显是两根M3 short了。这区域绕线资源太紧张了,可以试试将cell摆分散点,比如挪走这个有short地方的cell。

更多drc修复方法,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ic-backend进行查看。

网友:
只有3层布线?

网友:
你把横向M3的起点cell往右挪,避开竖向M3的区域

网友B(2022-09-08):
请问修复drc时,inn移动cell的命令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修复drc时,inn移动cell的命令是什么呢?

直接shift r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这么小的问题,一个帖子,两层楼都是恰饭的。。。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A:
绿色M3都竖向走了好几条了说明你绕线资源不够啊!回前头解决一下拥塞吧,不然这种东一个西一个的短路一直会 ...

帮到我了,谢谢。一般怎么解决拥塞问题呢?

网友:
inst不是很密的话也可以删点power

网友:
后端啊,都来了这么多卖私货的,无语,是不是正常上班都养活不了自己,要出来割韭菜才会生活质量有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