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芯片中的误差放大器为什么同相端接参考电压,反向端接采样电压?

楼主(2020-09-21):
DCDC刚接触,求解答

网友:
不一定吧,具体要看你逻辑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同意2楼说的
主要看输入经过放大器、比较器、驱动电路和功率管后,输出又回到放大器的输入时,是不是一个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2楼说的
主要看输入经过放大器、比较器、驱动电路和功率管后,输出又回到放大器的输入时,是不是一个负 ...

感谢

网友(2025-01-27):
看你的逻辑,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