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切换workspace后不能操作

楼主(2020-09-21):
有没有人遇到过virtuoso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切换了workspace或者不同软件在切回来了整个版图界面不能操作,需要点击界面右上角的窗口放大缩小后才能操作

网友:
本机上运行618版本存在同样问题,不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有意思。必须杀掉virtuoso重启才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不用杀掉,只需要点击窗口放大缩小就可以了,但是这样太麻烦了

楼主:
618有这种情况617没有  很奇怪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Kill virtuoso,然后重启。简单直接。

网友(2021-03-31):
换618 hotfix  007版本

网友(2021-10-09):
该问题不换版本可以解决吗?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06-17):
目前收集到,可能引起无反应的原因:
1.有可能是快捷键冲突了
2.可能是VNC打开了中文输入法
3.可能是打开了caplock(大写锁定)导致一些快捷键无法使用
4.可能是VNC断流导致
5.可能是版本bug

网友(2023-12-14):
求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我也遇到过之前用L-Edit软件画版,然后切换到virtuoso之后快捷键出BUG的情况

网友A(2024-02-06):
同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问题解决了吗?

同求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老是要放大缩小窗口才能正常使用,烦死我了,换成6.1.7版本就好了

网友(2024-04-21):
我也遇到这个  请问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卡住的问题,IC618, 而且我发现菜单栏是可以操作的,只是画布区无反应。 另外,对于一个正常的virtuoso窗口,最小化后,就会卡住。我只能尽量不要使它最小化。。。

网友(2025-10-21):
spectre191有这个问题,换211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