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arm 栈的问题。

楼主(2020-09-21):
进入一个函数后,PUSH 入栈,DTCM波形上显示的地址是 ff_8fe8(write 0) ff_8fec (write 0) ff_8ff0 (write 0) ff_8ff4 (write lr) , POP出栈依次读 ff_8fe8(read 0) ff_8fec (read 0) ff_8ff0 (read 0) ff_8ff4 (read pc)
这个栈的地址是依次增加的吗, 先写的ff_8fe8被最先读出来了也。该如何理解呢,大佬们。和百度的栈依次减小,后入先出不一致。

网友(2021-03-28):
栈stack地址增长的方向从高到低,不然和堆地址增长一样会不少问题,push进去地址不停的--,pop操作地址不同的++,所以就是你描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