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级VCO小信号分析

楼主(2020-09-21):
两级VCO的结构如上图(左)所示,其延时单元如上图(右)所示。
求教从开环小信号的角度分析该2级VCO为什么符合巴克豪森准则的180°相移条件而起振。

网友:
是不是这样?
1. [gm1*vin(+)+gm5*vout(+)]*R(effective res of vout+node)=Vout-
2. [gm2*vin(-)+gm6*vout(-)]*R(effective res of vout-node)=Vout+
2-1:gm1=gm2,gm5=gm6;gm1*vin*R-gm5*vout*R=-vout
Av=-gm1*R/(gm5*R+1)=gm1/gm5   级联相乘满足180度增益大于1?
我不懂VCO

网友:
你那延时单元是个正反馈,不能用jw替换s,因此不能用幅频特性描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