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nnovus做placement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9-21):
ERROR:Scan chains exist in this design but are not defined for 86.80%,flops and -place_global_ignore_scan is set to flase. Placement and timing QoR can be severey impacted in this case!
哪位大佬帮忙解答下该怎么做?

网友A:
跟DFT的人要一下DFT信息的文件,比如Scan DEF等文件,在placeDesign & place_opt_design cmd之前吃一下试试。

网友:
你这是scan.def没读入造成的。。

楼主:
是漏读入scandef,谢谢

网友:
place_global_ignore_scan 设置成true

网友B(2023-11-07):
引用 网友A:
跟DFT的人要一下DFT信息的文件,比如Scan DEF等文件,在placeDesign & place_opt_design cmd之前吃一下试试 ...

你好,我读入了为什么还有问题,但是报告不同,我的ERROR:Scan chains exist in this design but are not defined for 0.00% flops. Placement and timing QoR can be severely impacted in this case! 是0.00%。

网友C:
scan def如果读入成功的话,可以找dft的人看下是不是给的版本不对

网友D(2023-12-20):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读入了为什么还有问题,但是报告不同,我的ERROR:Scan chains exist in this design but are no ...

您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25):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没有,最后公司安排我去做别的了,不好意思

网友E(2024-04-22):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读入了为什么还有问题,但是报告不同,我的ERROR:Scan chains exist in this design but are no ...

你好,请问怎么读入def文件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can def如果读入成功的话,可以找dft的人看下是不是给的版本不对

你好,请问怎么读入def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怎么读入def文件?

既然是def的话,直接用命令defIn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def的话,直接用命令defIn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的,已解决,thanks

网友(2024-05-24):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怎么读入def文件啊?

edfIn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怎么读入def文件啊?

innovus的话用指令:defIn {def fil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