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的几个错误类型

楼主(2020-09-21):
diff net space
same net spacin
end of LINE spacing

这几个类型有大佬能用中文解释一下吗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指的不同voltage的diffusion之间的space
第二个是相同节点的space,比如蛇形电阻那样的图案
最后一个,就是两个线的末端的space
foundry的DR里面会有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指的不同voltage的diffusion之间的space
第二个是相同节点的space,比如蛇形电阻那样的图案
最 ...

diffusion之间的space不是在stdcell里面已经定义好了吗?为什么DRC的时候还会出现这种violation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