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数字版图,以模拟的形式进行晶体管级后仿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0-09-21):
当前的情况是做完了一个较小的数字模块,timing is clean。为了验证正确性,进行了以下方式导入到virtuoso中进行后仿1.将GDSII导入calibre,lvs.v导入到virtuoso中生成原理图,通过DRC和LVS,通过calibre提参R+C+CC
2.建立config,调用calibre view进行后仿真,输出结果在部分节点存在错误
降频后错误消失

求助,如何确定具体是哪条路径导致的输出错误
模拟后仿时:
1.如何确定版图内部节点的状态?
2.如何设置可以观察原理图上的的节点状态?

网友:
Nice work!
1. 频率是否超过了 flop 的极限。 Timing clean 不等于没有 timing issue.  例如,老的库通常没有 clock pulse width,实际电路时有的。
2. 估计您也想到了。 电路可能有 SI 问题。STA 是否考虑了 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