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ft placement blockage一般什么时候用

楼主(2020-09-22):
做了几个小项目,都是用halo或者hard

网友:
你这问的太基础了,如果是encounter/innovus,你man 一下 “createPlaceBlockage”, 不就知道soft是干啥了的么,你都说自己做小项目了,怎么不拿小项目试一下?几分钟的事情。icc也是一样的,自己能查出来的,只要多玩玩tool,试一下,help 一下,man 一下, UG永远开着多看看。像你这个伸手就上网问人的学法,没好处,方法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