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2020-09-22):
PT和tempus导入spef后静态时序分析出来的差别很大,都是在ss工艺下分析,PT的延时明显短很短

pt

pt

tempus

tempus

网友A:
本来就是两个tool两家公司的,你就是全部参数都设一样了,也会有差,很正常。
差异太大可能是tcl里面设置问题,去对比一下。留意SI那块,tempus会更悲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两个tool两家公司的,你就是全部参数都设一样了,也会有差,很正常。
差异太大可能是tcl里面设置问 ...

分析模式都是single,SI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