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轨到轨输出级结构

楼主(2020-09-22):
如图所示,请问这是个什么结构啊

楼主:
俺不会,求论坛大佬指点

楼主:
有人嘛,各位大哥,来看看吧

楼主:
图贴错了,右下角的管子是npn哈

网友A:
新人回答,这个架构我也没看过,大致推导一下,假设M11的栅极变大,则M11的源级变大,则Q0的C端会上升,这样输出级的pmos栅极增加,输出降低,同时你输出的BJT的B端变大,你确定这个是rail to rail的输出级吗,怎么感觉像是用来稳住电压的作用啊
没看到你的新回复,如果下面BJT换过了,那么就是rail to rail的输出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这个架构我也没看过,大致推导一下,假设M11的栅极变大,则M11的源级变大,则Q0的C端会上升, ...

谢谢  谢谢   感谢老哥的指点  谢谢啦

网友:
呃,你确定这个是R2R的?
要到下轨,Q8要开启,Base岂不是要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