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环路稳定性怎么用cadence仿真

楼主(2020-09-22):
在搭一个电压模PWM boost DC-DC,不知道怎么仿真整个环路的增益和相位裕度来做补偿。另外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Bandgap输出振荡的问题

网友A:
我做的是buck的。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补偿时需要考虑占空比、振荡器振幅、片外电感电容及其相应电阻等等,采用Type III或者Type II补偿网络,建立小信号模型和matlab模型,求解补偿网络中的电阻和电容。此时可以认为放大器是理想的。

不知道boost是不是也采用类似的方法。

网友:
buck的小信号模型和matlab模型有教程吗?我自己写了但是计算出的值放进cadence中的时候整个电路都不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buck的。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补偿时需要考虑占空比、振荡器振幅、片外电感电容及其相应电阻等等, ...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matlab建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matlab建模的

重要参考Buck Converter Design Issues.pdf (1.08 MB , 下载次数: 1390 )

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不过是讲buck的

网友:
可以使用Simplis来做频率特性仿真的
https://www.simplistechnologie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buck的。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补偿时需要考虑占空比、振荡器振幅、片外电感电容及其相应电阻等等, ...

谢谢啦,那您有没有遇到过bandgap输出不稳定的情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那您有没有遇到过bandgap输出不稳定的情况呀

bandgap输出不稳定,建议先做一下stb仿真,看一下静态工作点

网友(2020-12-22):
多谢 初学电压模buck

网友:
你这是正常现象。个人认为这是电源,误差放大器寄生参数引起的。如果参考电压滤噪不够会引起开关不均匀。

网友C(2021-10-21):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buck的。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补偿时需要考虑占空比、振荡器振幅、片外电感电容及其相应电阻等等, ...

大哥还在嘛,我也是做的buck型dcdc,想请问一下,dcdc的相位裕度仿真怎么仿真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还在嘛,我也是做的buck型dcdc,想请问一下,dcdc的相位裕度仿真怎么仿真啊
...

我用的方法是在matlab里面建立模型,仿真幅频和相频曲线

网友:
我也用到了误差放大器 但是感觉也有点问题 我在想是不是增益太大导致带宽小 导致

网友C(2021-11-26):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是buck的。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补偿时需要考虑占空比、振荡器振幅、片外电感电容及其相应电阻等等, ...

大哥,请问一下,峰值电流模dcdc的设计中,如果同时有dcm和ccm两种模式的话,可以用pwm实现嘛,还是需要在轻载下引入pfm?单一用pwm的话,稳定性是不是会有点问题,我发现1A-3A的瞬态响应没问题,但是50mA-3A的瞬态响应好像有问题

网友A:
我设计的dc-dc在轻载下进入pfm模式,主要原因并不是稳定性问题,而是功能问题:在轻载下仿真发现如果电路还在pwm模式,那么放大器的输出电压非常低。

网友(2021-12-28):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方法是在matlab里面建立模型,仿真幅频和相频曲线

matlab建模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请问一下,峰值电流模dcdc的设计中,如果同时有dcm和ccm两种模式的话,可以用pwm实现嘛,还是需要 ...

dcm

  maybe  pwm ->  busrt mode , pulse skip mode  or PFM

网友(2022-02-10):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的dc-dc在轻载下进入pfm模式,主要原因并不是稳定性问题,而是功能问题:在轻载下仿真发现如果电路还 ...

请教一下,COT模式的Buck环路怎么用SPICE仿真,没有clock,用PSS+PSTB没有结果。只能用matlab建模吗?用simplis和matlab这种建模,和真是搭建电路还是有差别的,总觉得不太可靠。

目前做的一个COT版本,换了工艺后,发现在某些电压节点,轻载跳重载的话,在softstart结束后,就会开始震荡。但simplis仿真结果是OK的,很是头疼。

网友:
看了大家的讨论,得出结论:系统稳定性仿真,CADENCE不能做,只有在MATLAB里做,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改版一个别人做得buck电路,所有情况都工作在DCM,这个是不是肯定不对?我以前做的都是轻载才在DCM模式,其他情况都工作在CCM模式。

网友(2022-03-13):
add large cap to vbg??

网友:
有没有中文版的啊

网友(2023-03-17):
先赞后看,快乐不断!

网友(2023-07-04):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不过是讲buck的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方法是在matlab里面建立模型,仿真幅频和相频曲线

请问cadence中如何仿真?

网友(2024-09-26):
环路稳定性用Simplis建模查看,设置好testbench就行。

网友D:
环路稳定性用Simplis建模,设置好testbench,确定PM和Gain。简单的教程在附件,可以自己学学。

网友(2024-10-28):
路过,学习一下。感谢各位的无私分享!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D:
环路稳定性用Simplis建模,设置好testbench,确定PM和Gain。简单的教程在附件,可以自己学学。
...

网友(2025-02-11):
引用 网友D:
环路稳定性用Simplis建模,设置好testbench,确定PM和Gain。简单的教程在附件,可以自己学学。
...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开关的等效线性是symplis直接在仿真的时候就考虑到了是吗,直接仿真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