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问,layout INV问题

楼主(2020-09-22):
最近在画INV逻辑
但是想请问的是
NIMP所包围的DIFF代表的都是N+吗?
那为什么POLY底下也有DIFF?
我在剖面图上
所看到的POLY底下是P基底
有人能帮我解惑吗?
谢谢大师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材料层中IMP要大于DIFF?
怎么不直接出一个P+或N+的材料层?

网友:
楼主你好,我的回答在动机上没有任何说教和装B的意思,
但是你这个问题真的真的要看书。楼主这样问应该之前没有系统性的学习过半导体工艺和半导体器件、工作原理之类的课程,可以趁机会了解一下,你问的问题不用啃大部头的书,网上一些基本的教程都能讲到,大概一两天你就能搞清楚这几个问题。看书看教程能够让你了解到整个这些内容的体系,建立知识骨架,再慢慢根据需求或应用丰富知识点。
如果要说关键词的话,
第一个问号应该跟工艺制造相关,工艺流程,注入,刻蚀,开窗这些词的具体含义;
第二个问号我觉得俯视图的话可能应该是自对准,你这个剖面图的话应该就是你写的横向扩散,也属于工艺范畴;
第三句话我没太理解你的问题,是觉得nmos下面为啥是p吗?这个要看mos管的工作原理,沟道的形成,反型。
加油!

网友:
1楼正解,楼主应该从工艺制造流程看起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