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空载1uA功耗的升压BOOST?

楼主(2020-09-22):
想做一个电池供电VBAT=3V~4.2V,输出5V的升压BOOST,要求输出5V,空载情况下,电池端功耗要在1uA左右,该怎么做呢?检测到输出空载,然后把BOOST关掉,电路的功耗可以很低,但是如何检测输出电压低于5V,然后再开启BOOST? 如果要开启bandgap,就难以做到1uA的功耗,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讨论,谢谢!

网友:
这个挺难。但是所有必须的检测电路可以总耗电《1uA,当需要时载唤醒其它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