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VHDL这么lint check

楼主(2020-09-22):
求助大佬们:
VHDL中用到的library怎么加,比如整个IP是lib_1, module A use lib_1.module B,就是怎么把自己的vhdl文件定义成tx_lib?
下面是我的.prj文件:
报错:ERROR【40】tx_lib not defined

楼主:
哦知道啦
man lib:
和其他库一样,map到physical directory,只不过里面是空的,还没有physical lib,然后把自己的lib编译到这里面:
set_option  lib  tx_lib  ./tx_lib

楼主:
VHDL代码可真麻烦……跑仿真、综合、Spyglass、FPGA集成都不方便……有时间还是转成Verilog好了

网友A(2025-05-13):
如何将vhdl的自定义库编译到指定的目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将vhdl的自定义库编译到指定的目录呢

不好意思,过去好久了,现在也不用VHDL了,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