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用过ECO FILLER?

楼主(2020-09-22):
求助怎么使用,怎么插入怎么去实现ECO将相应的FILLER转换为想要的CELL。。。

楼主:
首先感谢回答,但是能说的稍微详细一点么?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

网友A:
没有用过,将原来的ECO FILLER remove掉,然后create_cel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将原来的ECO FILLER remove掉,然后create_cell呢

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插入的一些filler实际上是包含有门阵列,正常情况下是当做filler使用,只有在做POST ECO的时候通过命令将其变为我们想要的逻辑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将原来的ECO FILLER remove掉,然后create_cell呢

正常情况下这种filler中包含的门阵列的输入端都是接VSS的,我们用的三星库专门有这种cell但是不清楚怎么去使用,按照ICC文档介绍的貌似有问题。

网友B:
这应该问三星如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问三星如何用

这个人家应该不会告诉你吧,ICC工具里面也有提到这种用法,但是文档介绍的感觉不太清楚,所以没看懂

网友:
這個有大神會嗎

网友C:
ECO FILLER 实际上是特殊的 cell, base cell 和一般的 NAND, OR2 之类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 metal (VDD, VSS 已经有,但没有信号的 metal connection),也就没有逻辑功能。
选中某个 ECO FILLER, 换成所需的逻辑功能,如 ECO_NAND2, 这样 base layer 没有变,所需的 metal connection 加上了,设计中就多出了一个 spare AND2, 随后再按 eco flow,把这个 spare AND2 连到设计中, eco_route ...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O FILLER 实际上是特殊的 cell, base cell 和一般的 NAND, OR2 之类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 metal (VDD, VS ...

感谢回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觉得三星为什么不想台积电那样把ECOFILLER做成ECODCAP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