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震惊!大学生看论文居然遇到这样的问题(关于ADC的comparator)

楼主(2020-09-22):
看论文的时候看到下面一段话:
For an N-bit binary weighted SAR ADC, at most two out of N comparisons are critical because of thermal noise. One of those critical decisions occurs at the last bit. The other critical decision may occur at any of the previous (N-1) comparisons.

看到这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他说对于ADC比较的过程至多有两个关键位的比较,一个关键位是最后一位,一个关键位在前面的N-1位中任意出现。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只有这一段话,后面都是不相关的了。

Reference

A 3.3fJ/conversion-step 250kS/s 10b SAR ADC Using Optimized Vote Allocation

10.1109/CICC.2013.6658425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6658425

网友A:
推荐你看一篇综述
A Tale of Two ADCs: Pipelined Versus SAR
看看里面的图10和图12,应该很好想明白

网友B:
在转换过程中在前N-1位会出现DAC的输出很接近的情况。假定第M位转换时DAC输出相差1.5LSB, 如果噪声太大,就会导致这1bit的比较结果出错。这就是作者这么说的原因。建议仿真一个最基础的SAR,这样就有亲身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看一篇综述
A Tale of Two ADCs: Pipelined Versus SAR
看看里面的图10和图12,应该很好想明白 ...

谢谢你,再结合楼下那位兄台的回复,我已经基本想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转换过程中在前N-1位会出现DAC的输出很接近的情况。假定第M位转换时DAC输出相差1.5LSB, 如果噪声太大,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回复,再问一下,原文中说至多有两个关键位,这个至多是不是因为发生过一次错误之后,DAC产生错误的反馈,输出离Vin距离会更加远,所以不会再出现比较器两端输入值过于接近而被噪声影响的问题了。我是一名IC新人,正在学习软件和看论文,请多指教。